能够产生PWM波的VME板卡有哪些?

楼主(2004-06-10):
基于VME总线的能够产生PWM波的计数器/定时器板卡有哪些?要求具有连续增、连续减和连续增/减计数模式。另外有人用过MEN公司的M15和VMIC公司的VMIVME2540么,他们是否具有连续增/减计数模式,也既是说能不能产生三角载波而不仅仅是锯齿波。

网友A:
用计数器产生PWM波?好象不太现实吧。如果你的PWM要求为16位分辨率,开关频率要在5KHz以上,那输入计数脉冲得在5K*2^16Hz,怎么可能啊,实际场合采用DAC电压与三角波发生器相比较得到PWM脉冲。这样只要求PWM产生器的三角波频率在5KHz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7-06):
GE 的VMIVME-2540可以产生PWM信号,同时也可以做PWM信号测量。根据用户的需要可以自行设置其PWM信号频率。其实更多的用户使用2540产生PWM信号是基于2540的脉冲序列生成功能。2540在做脉冲输出时,脉冲频率可达2.5Mhz. 2540在冶金工业中被广泛用于正交测量。

VMIVME-2540的特性如下:
   事件计数-可达40亿个事件
􀁺 频率测量-1.16 x 10-3Hz 到 2.5 MHz
􀁺 周期/脉宽测量—400 ns 到 8.5899 x 106s (32-bit 浮点), 400 ns 到 858 s (32-  bit 无符号整形)
􀁺 方波/脉冲序列生成 - 0.0076 Hz 到 2.5 MHz
􀁺 计时器/周期的VME总线中断器 - 0.0076 到 1,000Hz
􀁺 正交位置测量 - sin/cos 可达 1 MHz, 32-bit 计数器,极限/模数检验
􀁺 整数周期/脉宽测量16- 和 32-bit, 离散或连续; 低数据传输延迟
􀁺 编程输出- 可达24个离散输出
􀁺 脉冲序列模式 - train of N pulses 可编程占空比的N脉冲序列
􀁺 正交位置控制输出 – 控制精度为±1/4 波;可达1.25 MHz步速和±32767步/命令
􀁺 整数组QPM捕获 – 同时捕获两个整数QPM
􀁺 事件触发计时器延时- 事件输入后可延迟131.1秒再产生VME总线中断;再触发
􀁺 24个控制/测量接口:24个时钟,24个门,24个输出
􀁺 RS-422差动接口并支持单端TTL输入
􀁺 可以选择配置为4,8,16和24个接口
􀁺 模板CPU:15 MHz 68HC000
􀁺 A32/A24/D32/D16/D8 (EO) VME从接口, 64K字节VME总线内存窗口
􀁺 数据交换接口:ANSI/IEEE标准754-1985 32位浮点数算法
􀁺 连续测量模式
􀁺 兼容VME总线标准ANSI/IEEE 1014-1987 IEC 821 和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