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LonWorks的温室自控系统

楼主(2004-06-10):
以温度为例: 传感器将温室内温度信息传送到节点,若温度过高时,系统启动风机,若温度过低时,系统启动加热装置。此整个过程中需要哪些硬件?如何将其装配连接?能否给出结构图示?

网友A:
需要温度测量通道和风机的驱动通道、加热装置的驱动通道?? 1、温度的测量范围?? 2、风机是否为变频的?? 3、加热部分是否为电加热器? 4、控制部分需要算法??  还就是温度的上下限??

楼主:
1.温度的测量范围:10-40摄氏度 2.风机不是变频的 3.加热部分为暖气加热,通过水暖自控阀来控制 4.控制部分需要相应算法 谢谢!

网友B:
温度传感器,风机,自控阀,LonWorks控制器,电缆,开关装置,电源(变压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ds18b20 ; 送风机 :还是看您的温室面积来选择型号和数量。 电动蝶阀 : 控制热水部分的流量。0---100% 带人机界面的控制器,设置温度和手自动状态等。 不一定非要lonworks(挺贵的)。拿个plc、89c52做下来应该是最快(plc),最省(51系列)的。

网友A:
不用加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