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各位:有没有测量热水的量程范围很宽的流量计?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价格一定要低——需要的量很大!

楼主(2004-06-10):
请教各位:有没有测量热水的量程范围很宽的流量计?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价格一定要低——需要的量很大! 发信给我:susantj@vip.sina.com

网友A:
现在只有电磁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最宽,但价格太贵。实在不行就用几个不同量程的转子流量计并联,然后安装阀门进行手动切换吧,这样便宜。

网友B:
热水温度范围,我公司的液晶显示流量计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你一定满意021-68195028-809李君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涡轮流量计呢?这个应该是最实惠的吧!!看看:www.tjhsyb.com 打电话咨询:022-26721832

网友A:
涡轮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最多1:20,太窄了。

网友C:
和涡轮相比电磁测量的范围是宽,但电磁的价格太高,下限不好,灵敏性也差,抗震能力也不好

楼主:
涡轮内部的芯对热水能搞定吗?温度范围是多少?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C:
您热水温度有多高??涡轮最大到120度,应该够用吧!!!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D:
我是流量仪表生产厂家,有意请联系!024-24822519

网友E(2004-07-19):
可选择V型锥流量计试试!差压原理,0.5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