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再次求助25个热电偶信号采集

楼主(2004-06-10):
按照各位大侠的指点连接了一下,还是没有成功,到底在adam4520上是怎样连接多个4018的,此外提到INIT模式,在4018上到底怎么连接。

网友A:
没成功 ... 是怎样的情形? 硬件问题? 接线问题? 软件问题? RS-485 bus 是用 broadcast 的方式在通信, 各模块判断 command 中的 address/ID 来决定是否要作回应. 所以, 您的各模块得先将其 address/ID 改掉 (出厂 default 都是 0x01), 以避免其同时回应而冲突. 改变 address/ID 前, 应该要先将模块上的 init* 与 GND 短接, 更变完成后要拿掉 init* 与 GND 的接线, 并重新启动该模块使其取用新设定的 address/ID.

网友B:
4018手册上有介绍的。如果没有手册请去研华网站免费下载。 或者致电研华热线咨询8008100345 或者联系当地研华技术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