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星(chncla)
世纪星组态软件教程 第一讲

楼主(2004-06-10):
如何建立一个新工程 启动世纪星开发系统后,用户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不同的工程项目设置相应的工 程项目名。一旦工程项目名设置完成,用户应用程序的所有信息将被保存在该工程项目目录中。不同的工程项目应设置不同的工程项目名,以避免混淆和数据丢失。 1、运行世纪星开发系统弹出如下图2-1
2、鼠标点击取消 在文件菜单下有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2
3、鼠标点击工程项目管理弹出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3
4、鼠标点击新建弹出新建工程项目如下图2-4
5、鼠标点击确定弹出提示信息如下图2-5
6、鼠标点击是弹出工程项目管理器如下图2-6
7、鼠标点击打开按钮或双击新工程弹出世纪星开发系统如下图2-7

网友A:
能多发一些吗,我正在学习挺好的

楼主:
5678: 2004-6-11 15:44:00 -------------------------------------------------------------------------------- 什么时候上第三讲呀! 不错的? 下星期会有第三讲,谢谢大家的关注,如果大家手上有项目,急于学习请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李岳 010-82896868转804 或发email:yuelee168@163.com

网友B(2007-12-05):
软件已收到,正在学习中

网友C(2008-02-24):
学习了,还不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D:
每讲内容可以多一些。

网友E:
第四章 动画连接
4.1 动画连接概述
动画连接就是建立画面的图素与数据库变量的对应关系。这样,工业现场的数据,如温度、液面高度等,当它们变化时,通过I/O接口,将引起实时数据库中变量的变化,如果定义了一个画面图素比如指针与这个变量相关,将会看到指针在同步偏转。动画连接的引入是设计者人机接口的一次突破,它把程序员从重复的图形编程中解放出来,为程序员提供了标准的工业控制图形界面,并且有可编程的命令语言连接来增强图形界面的功能。图形对象与变量之间有丰富的连接类型,给程序员设计图形界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图形对象可以按动画连接的要求改变颜色、尺寸、位置、填充等,一个图形对象又可以同时定义多个连接。把这些动画连接组合起来,应用软件将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图形动画效果。
4.1.1 动画连接对话框
给图形对象定义动画连接是在“动画连接”对话框中进行的,在画面中双击图形对象(只能选中一个图形对象),弹出“动画连接”对话框。对不同类型的图形对象弹出的对话框大致相同。对于特定对象,有些按钮变灰表明此动画连接不适应于该对象,或者该对象定义了与此动画连接不相容的其他动画连接。如图4-1所示。
对话框的第一行标识出被连接对象的名称。
下面分组介绍所有的动画连接种类。
图 4-1
用户输入:所有的图形对象都可以定义为三种用户输入连接中的一种,输入连接使被连接对象在运行时为触敏对象。当CSVIEWER运行时,触敏对象周围出现反显的矩形框,可由鼠标或键盘选中此触敏对象。按SPACE键、ENTER键或鼠标左键,会弹出输入对话框,可以从键盘键入数据以改变数据库中变量的值。
直线属性:直线属性连接规定了图形对象的颜色、线型属性如何随变量或连接表达式的值变化而变化。线类型的图形对象和填充形状的图形对象可定义直线属性连接。
填充属性:填充属性连接规定了图形对象的填充类型属性如何随变量或连接表达式的值变化而变化。填充形状的图形对象可定义填充属性连接。
文本属性:文本属性连接规定了图形对象的文本属性如何随变量或连接表达式的值变化而变化。文本对象可定义文本色连接。
滑 动 杆:所有的图形对象都可以定义两种滑动杆输入连接中的一种,滑动杆输入连接使被连接对象周围出现反显的矩形框。鼠标左键拖动有滑动杆输入连接的图形对象可以改变数据库中变量的值。
大小改变:这两种连接(高度、宽度)规定了图形对象如何随变量值的变化而改变大小。不是所有的图形对象都能定义这两种连接。单击任一按钮弹出相应的连接对话框。
移 动:这两种连接(水平、垂直)规定了图形对象如何随变量值的移动而改变位置。不是所有的图形对象都能定义这两种连接。单击任一按钮弹出相应的连接对话框。
百分比填充:这两种连接(水平、垂直)规定了图形对象如何随变量值的变化而改变填充百分比。不是所有的图形对象都能定义这两种连接。单击任一按钮弹出相应的连接对话框。
按 键:这两种连接(离散值、命令语言)规定了图形对象如何随按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不是所有的图形对象都能定义这两种连接。单击任一按钮弹出相应的连接对话框。
数值显示:只有文本图形对象能定义三种值输出连接中的某一种。这种连接用来在画面上输出文本图形对象的连接表达式的值。运行时文本字符串将被连接表达式的值所替换,输出的字符串的大小、字体和文本对象相同。按动任一按钮弹出相应的输出连接对话框。
访问权限:此编辑框用于输入被连接图形对象的访问权限级别。当软件在CSVIEWER中运行时,只有权限级别不小于此值的操作员才能访问它,这是世纪星保障系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功能。
特殊功能:具有可见/隐含、闪烁、旋转等三种连接,这是三种规定图形对象可见性的连接。按动任一按钮弹出相应连接对话框。

网友B:
有没有视频的教程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茗风在 2008-3-12 17:11: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视频的教程啊.
--------------------------------------------------------------------------------------------
有的,把你址址可以发到我的邮箱lijunjun2008@sohu.com
我给出你邮件光盘过去

网友G(2008-08-30):
学学组态软件,qing

网友H:
如需相关资料,欢迎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