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奇怪的nodebuider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4-06-10):
我用的是nodebuiler 3.0,建立工程,和device template 后,编译通过,没有errors 和warnings但我下装程序时却提示程序中没有数据。编译时有一条提示我感觉很奇怪:Compiling D:\testnode\DT\dt.nc succeeded with result code 0.和Assembling D:\testnode\DT\DT\Development\IM\dt.ns succeeded with result code 0.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程序下装无数据。

网友A:
您指定硬件模板了吗?

楼主:
指定了硬件模板为tpft-10 32k control module.而且我打开原来编译过的程序,编译完了也就不行了。

网友B:
推荐参加LonWorks技术培训课程:系统学习LonWorks 设备开发过程,分析和解决使用NodeBuilder中可能的出现各种的问题。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C:
看看其它模板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