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初来乍到,像各位请教一下数据采集卡的基本处理方法

楼主(2004-06-10):
刚接触数据采集,问题很多,希望高手们指点。 1. 多通道的PCI数据采集卡,采样频率5Mhz,可以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得到数据么?一般厂家提供的包是Activex还是dll?我现在没有没见过这些东西,哪位同志可以告诉我它一般是怎么获取数据的呢? 2. 数据处理时候,我看以前的帖子有人说为了保证数据不丢失,采用双缓存和多线程,我想问问这些是需要自己编写应用程序实现的吧?有简单例程么?如果是多线程的话,当数据处理过程比较复杂,数据采样比较快的话,可能会发生问题吧,有谁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以研华为例: 1)用户可以通过调用DLL或使用ACTIVEX控件来获得数据。 2)为保证数据不丢失,在高速采集情况下,是需要用多缓冲和多线程。比如将数据采集和数据显示,数据存储放在不同的线程里。 研华的产品光盘中都有简单例子提供参考,这些例子也可以在研华网站免费下载。 另外,研华新出的《数据采集系统应用与编程》中有详细叙述。可以向研华当地部门索取免费的电子版。印刷版则每本70元。

楼主:
谢谢blackhole的指导,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般来说是不是数据采集的速度肯定要比数据处理的速度慢呢?如果要是相反的话,是不是没有解决方案了,除了换另外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