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偶尔忽明忽暗是否是由于浮地引起的?

楼主(2004-06-10):
我在设计一个电气控制柜的操作箱时,发现上面安装的指示灯偶尔会发出很暗淡的光。 而指示灯的配电是一路通过隔离变压器的220v交流电,因此是浮地的。 其他由公用基地的220v配电的指示灯则没有这种情况。 指示灯偶尔忽明忽暗是否是由于浮地引起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其他人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曾经遇到N次,应该是感应电,即干扰造成。

网友B: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的话,可以将变压器的出线一端良好接地(<4欧),提供一个零电平的基准电位,效果会好一点 。

网友C:
如果线路压接没问题就把指示灯换成普通灯丝的指示灯即可

网友D(2005-07-09):
新原讲的不错。

网友E:
什么叫浮地啊

网友F:
可能是隔离变压器不好,换一个试,也许会的好的了。

网友G:
如果线路压接没问题就把指示灯换成普通灯丝的指示灯即可, 我曾经用此方法解决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新原的办法是可以,可是还是没有解决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现象我也遇到过.可能是进入电控柜的地线带有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