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伺服抱闸?

楼主(2004-06-10):
请问什么是伺服抱闸?抱闸因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A:
多用在竖直轴上,防止断电后系统下掉。经常还要辅助一些机械配重或液压平衡。

楼主:
伺服抱闸后,系统就不会下掉吗?还是系统会缓慢下掉!!

网友B(2025-04-29):
不会掉下来,就相当于门上插了插销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