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VC++的PID和大林算法程序

楼主(2004-06-10):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PID和大林算法两种方法来对一个系统进行控制,用VC++来做,我做的PID要用到数据采样,在VC中能否用-5——5之间的随机数来代替,还有大林算法的程序怎么做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错,你需要用一个实际对象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可以是一个带负载的电机来。给你提供一些参数范围,如带200kg.cm2转动惯量的每秒200转左右的伺服电机机械常数在0.1~1之间。转速电枢电压增益为0.5~1rpm/V。 传递函数假设为K/s(Ts+1),用脉冲不变响应法计算出输出来模拟反馈量。 最简单的方法是让C++程序生成的数存成文件然后用MATLAB程序读入,然后又以模型输出成另一个文件,用C++程序读入,这样就能够检验你和程序的正确性。如果你熟练运用Matlab C++函数库,可以直接生成一个C++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