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的速率与距离???

楼主(2004-06-10):
我现在做毕业课题,我们要求要通信速率为5兆,距离是200米。我查了很多485的资料和论文,上面说485的最高速率为10兆,可又发现具体使用时上兆的就很少了。我想问问485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上面的情况,是不是要加什么中继阿???大侠们帮帮我吧!!!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阿???多谢!!!

网友A:
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为了保证传输成功率,实际使用时,多数低于9600

网友B(2004-12-05):
可以。 你用最短的线把RS485电气接口接入485-光纤转换器,光纤长度为200米,末端再转回。 保证你搞定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