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数字交流伺服系统的组成-功率逆变

楼主(2004-06-11):
功率逆变器的功能是根据控制电路的指令,将电源单元提供的高压直流电转变为伺服电机定子绕组中的三相交流电流,以产生所需电磁力矩。这部分可以采用集驱动电路、保护电路和功率管于一体的智能功率模块(IPM)。IPM实现了功率管的优化驱动和就地保护,提高了功率逆变器的性能。现有智能功率模块的功率管为IGBT,其开关频率可达20kHz,可以满足大多数伺服系统的要求,但在选用较高的开关频率时,应采取措施以解决开关损耗与电压利用率低等问题。 问:简单明了的说一下功率逆变器是个什么东东。他在伺服系统中具体是拿个部分。

楼主:
请问什么是伺服抱闸?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个肯学的小伙. 我不知道你基础怎样? 在电气拖动,或机电控制课上你们老师应该讲的啊 不过说实话,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没学会,呵呵 功率逆变器就是一个大功率模块,触发脚接主控板,两根直流电源 三根电机线. 一般是两极放大. qq:77026104

网友A:
伺服抱闸就是刹车电磁铁, 为了防止不工作时下落 一般用以倾斜轴或垂直轴 enable信号接通,抱闸松开

楼主:
谢谢zch7749老师。的确我还是个学生。只是毕业论文是关于伺服电动机的,所以很多不明白还要请教。另外我毕业的工作也是伺服电动机维护方面,一些基本知识都不懂,要您笑话拉!!!!!

楼主:
(2004-06-10 10:26:01) imi 接通就是松开 平时刹车靠弹簧抱住转子 接通把弹簧撑开,转子可旋转

网友B:
igbt就是可控开关,用于接通货关断。

网友C:
逆变就是将直流转变为交流。如果逆变出的交流电频率可调,就成了变频器。在早期的变频器中使用SCR来实现,现在多作IGBT,GTR,或者MOS实现,基本原理大同小异。即用触发角频率和相位来改变输出电压频率和相位。伺服抱闸是通俗的叫法,应该叫失电制动器。主电源失电的情况下,如果负载有势能,没有刹车,则可能很危险。如起重机,吊着货物在半空失电,没有刹车,则是很危险的。 你所想象的失电制动器与现实中的完全相反,失电制动器在有电时电磁铁吸住刹车片脱离电机轴。电机可正常运转。在失电时,在弹簧反力下,刹车片顶住电机轴,不让其运转。

楼主:
"主电源失电的情况下,如果负载有势能,没有刹车,则可能很危险."没有刹车会怎么样?

网友D(2004-12-02):
我想知道有关伺服电机的典型应用和基本原理!

网友E:
没有刹车,负载有势能时,且系统不自锁时,东西会掉下来,压死人,撞坏机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