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单相伺服电机和双相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4-06-11):
单相伺服电机和双相的区别在哪?快!快!快!

网友A(2006-07-26):
是啊,我也想知道,看来简单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回答啊。

网友B:
没有双相伺服电机吧?是不是三相啊?

网友A:
为什么三相380V的这么少啊?
大家用的最多的是单相100V或三相200V的吧,还要制作变压器?多麻烦啊!

网友C:
伺服最早还是国外的多,有些国家的电网就是三相220V或200V,到了中国也没有改,中国人也是仿制的多,因为没办法,你要和人家的兼容啊!目前中国的大功率伺服基本上都是380V供电,象星辰伺服(大功率为主)、华中数控(中小功率),都不要变压器,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