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

楼主(2004-06-11):
请教高手: 网线的八根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末,和PC机相连时,那几根线起作用。 烦请指教

网友A:
网线各个网线的意义就是收、发、地。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了。和计算机连接时只有1、2、3、6有用。

网友B:
有直接12345678-12345678[路由 交换机 -路由 交换机] 有交叉12345678-36145278[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PC-集线器,PC] 有用的就1236.只要在水晶头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