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指点

楼主(2004-06-11):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系统,初步选择松下伺服,是大惯量的,电机2KW,现在我在做实验,因为我的系统要求精度高,现在初步设想是千分之一左右,可是我用那系统做实验,速度给定用的是内部给定,而且现在还是脱离负载的情况,可是精度不怎么乐观,我的系统要求每分种十转,每转均匀发40个脉冲,可是结果表明发出脉冲的时间精度只有千分之五,不太理想,有哪位可以 指点?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系统要求15m秒发一个脉冲,可是实际系统发出脉冲的时间波动比较大,上下波动大约千分之六,也就是说有0.09ms,我现在速度是内给定,我想应该精度不会那么低吧?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吗?

网友A:
你用内部给定的速度做什么??你用的是位置控制啊。要不你就用模拟量控制速度,那可能会好点(看模拟量输出的精度了)。

网友B:
老鼠杰利: 内部给定是不是用软件来设定参数啊!这种不好吗?

楼主:
内给定检测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排除模拟的信号干扰 不用软件的啊,驱动内置有那种功能啊。

网友B:
也就是说驱动器本身可以设定速度,是吗?

网友A:
你仔细看了说明书没。内部给定速度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有效,而你现在用的是位置控制,这个参数就不起作用了。而且它的精度也没有具体说明,不知道是千分之几。 你所说的高精度是位置精度还是速度的精度,你需要控制的是最终的位置还是速度。看了你说的这些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的要求。对了,你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C:
我理解ccc12365需要设计一个运行平稳的系统,对于伺服电机的控制建议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对于反映系统运行精度的脉冲不知道你是采用什莫方式,是直接用电机内编码器呢,还是外置光电编码器?同时伺服系统运行精度与伺服驱动器参数、系统的机械刚性连接方式等等密切相关。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 第一我的系统是要求一个高度平稳的匀速的系统,系统精度要求在千分之一。这系统的具体结构是这样的,系统每转会发出固定的信号,这和系统的机械装置有关系。第二,现在因为匀速的精度问题导致了发出固定信号时间间隔的不稳定。大家可以帮我考虑 一下控制方式的问题。我有可能考虑直流6RA70系列的,也可以用6SE70加编码器,现在MM440是没办法做到那一步的,有精通的朋友帮我考虑一下?我加装编码器只是为了一个速度闭环控制,至于速度的稳定检测我是用别的方式检测,检测的对象就是周期性发出固定信号的时间间隔。

楼主:
我们考虑这问题,系统的惯量,编码器安装的同心,和其他一些实际有可能产生干扰的问题先不考虑,只是纯的电机匀速控制问题。请大家指点。

网友D:
有好多的矢量变频器加码盘的速度精度好于百分制0.01,也就是万分之一,伺服电机的稳态转速精度并不高于变频,用它是因为响应快和定位精度高。mm440差一点,6se70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D:
当然你用模拟量给定的话精度是达不到的,你得用通讯或内部设定。

楼主:
有具体的实例或者相关的具体资料可以供我参考吗?

楼主:
因为我那系统是个大惯量的,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调整才能使系统更加的稳定,因为伺服调整的惯量是有限的,加上具有一定合理减速比的齿轮箱是否会好些?但我又担心因为齿轮变速存在的误差,真是麻烦哦,请大家推荐一下好的伺服控制系统,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谢谢大家!

楼主:
还是没有朋友指点吗?

楼主:
好象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可悲啊!

网友E:
别着急,我可以帮你呀.要想高精度麽,只能采用位置环控制拉,通过适当设定位置环比例系数,可以克服大惯量的影响并提高精度的.

网友F:
用直驱电机可以吗?

网友G:
只要控制系统参数设计合适,你要求千分之一指的是位置吗? 如果是位置输入,可以做到位置输入无静差 如果是速度输入时,角度误差与速度之比量纲应该是1/s。如果你要求100°/s的速度输入时,位置误差不超过0.1°,则开环放大倍数应该是1000/s。注意量纲。 如果只用速度环,要求实际速度与输入速度精度误差为千分之一,你完全可以用一个速度调节器(PI),让它速度的静差为零。 提要求时,需说明输入是什么,精度是什么精度,这样才能搞明白要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第一我想重申我的控制方式:我需要的是一个匀速运动的系统,所以现在是用速度控制,能用位控方式吗? 我加了减速装置后,精度有所提高。 我现在选用的是松下大惯量伺服,怎么用PI调节?让速度的静差为零?可以指点吗? 我现在的要求是这个垂直的转盘匀速运动,在指定速度下运行的时候,速度偏差不超过万分之一,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或者大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案,不过得考虑成本哦,我可是穷人!

网友H:
你有地址吗?电话留下!

网友G(2004-07-19):
如果希望匀速,并且还要位置准确,则用位置控制方式。 如果是速度控制方式,让速度静差为零,容易办到,只要速度调节器有积分环节。否则,选择位置控制方式时,位置开环必须有两个积分环节,因为电机本身有一个积分环节,因此只需在位置调节器内加一个积分环节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地,位置环响应速度输入时,开环有两个积分环节时时,位置静差为零。

楼主:
我的电话0571-88211938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