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的输入?

楼主(2004-06-11):
手册上讲,输入端子和COM之间用无电压接点或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连接,就进入输入状态。又讲,该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电流是由可编程控制器内部的DC24V电流供给的。是不是意味着,不可以用外部电源接无电压接点,再跟COM连作为输入。

网友A:
直接把对应的输入点X**与COM连接就表示有输入信号!

网友B:
freesky:你仔细看一下随机手册上的输入端子内部配线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