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与RS485设备通讯

楼主(2004-06-11):
现在要做IFIX与一台RS458的变频器通讯,不知哪位高手以前做过,给一点提示,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写好的驱动可能会很复杂.

楼主:
IFIX里面不是有一个VBA吗,可不可以用此写一个通讯语句与RS485设备连接起来呢??

网友B:
需要该设备的驱动程序。

网友C:
ifix有个I/O驱动盘,装上就可以.

网友D:
转换成RS232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