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信号线问题

楼主(2004-06-11):
请教各大虾,小弟目前碰到这样一道问题,就是:模拟信号线(4~20mA信号)的传输距离最长能够达到多远?因为现在有一处采样点离控制室距离约400米,又不能采用远程I/O的方式,只能采取硬接线的途径.但是小弟又担心这么长的传输距离造成的衰减会对测量数据的真实性有影响...所以,恳请各大虾不吝赐教!!! 先谢了!

网友A:
这需要计算一下。

楼主:
楼上的大兄能说明白一点吗?损耗是一定有的,但是这种损耗会不会对测量的真确性有所影响呢?影响有多大? 传输导线采用铜芯导线

网友A:
TO:东边的一朵云 只要测量回路总电阻不过大就可以。 你可以这样算:首先要知道信号源最高输出电压V,用它除以20mA就是回路最大电阻,再减去输入电阻,一般是250Ω,再乘一个系数0.7,就是接线的最大电阻,只要接线电阻不超过这个值,无论多远对测量都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存在衰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