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HMI通过OPCSERVER如何与INTOUCH通信

楼主(2004-06-11):
GE HMI通过开放OPCSERVER,INTOUCH这里通过设置OPCLINK的TOPIC Definition和GE的PLC连接,如何设置OPC PATH才能让OPCLINK可以捕捉到GE-PLC的ITEM的数量。从我这里设置看,似乎只能将路径指定到某一个ITEM的下面,但是也一样得不到ITEM的数量(ITEM数量为0)。请帮忙设置一下,很急很急的,系统马上就要上线运行了!!!

网友A:
只能返回已连接的itemcount数目。 不能返回每个路径的item数量.

楼主:
问题是似乎无法连上,GE的CIMPLICITY.HMI.OPCSERVER,总是访问拒绝。浏览的话,原来是可以看到project下面所有的items,但是好像路径要指定到单个的items下面,指定到project上不会自动产生路径。

网友A:
在服务器GE的CIMPLICITY.HMI.OPCSERVER 机上设定DCOM。 访问权限设定低一点.

楼主:
那请问一下,我使用INTOUCH提供的OPCLINK和GE HMI通信,主要是OPC PATH的设定问题,当时是在本机测试,本机既是server也是cilent,使用OPCLINK的browing功能当时可以看到相应的点,路径设为[sino],sino下面就是对应的点了,看起来路径没有问题,可就是连不上点,而起连接状态也是时常GOOD,时常BAD,所以也问一下,这个OPCPATH的书写规范是怎样,opclink这边的topci defination有什么要求?在EXCEL里面=opclink|hpn!pt_9042,在opclink里面的item里面依旧是0,我看了PLC那边,它每一个点都有很多.*的属性,是不是要具体到某一属性?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opclink 需要在intouch 运行环境下才能显示出item 有多少个. 项名称请参见opc link 的help。

楼主:
不是吧,在EXCEL里面=opclink|hpn!ipt_9042,做连接就可以显示item的数量,只不过本机访问是GOOD,而有其他计算机来访问的话就是BAD,请问在服务器GE的CIMPLICITY.HMI.OPCSERVER 机上如何设定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