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这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4-06-11):
三菱PLC编程中: 一个开关量输入直接驱动2个开关量输出,单独编译运行完全正确,如果把同样的语句放到一个大的程序中,运行时却只能驱动一个开关量输出,各位大虾讨论讨论

楼主:
帮主给提个建议

楼主:
那位知道子程序调用中,子程序调用的标号怎么写

楼主:
在PLC处于RUN模式时,能否下载程序。 各位大虾积极点嘛

网友A:
我在学校里学习时,是可以在RUN时下载程序的

网友B:
运行中是不能下载全程序的。 运行中可局部转换程序并写入PLC中。 FXGP只能转换一个程序快,并且不超出127步。 GX可同时转换几个程序快。

网友B:
你应该自已去实践测试

楼主:
实践结果FXGP在RUN时能下载程序,而且我的程序是200多步,但是就如同上面提到的,程序总不对。

楼主:
各位说的不错,但是,在我们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先学习他们的技术,对否

楼主:
连人家最差的都比不过,怎谈超越; 各位大虾还是聊聊实际问题吧

网友C:
在PLC处于RUN模式时,是能下载程序的,我有下载过,程序是1280步,但是不能下传到比它低的版本中,同时能把你那个开关量的问题程序传过来看看吗?QQ361858345 昵称苏尚德

楼主:
好呀,告诉我你的E_MAIL

网友D:
完全可以!!有多少下多少!!

网友E:
RUN模式时可以下载程序,但下载的程序与你PLC内的程序相比,所作的改动不能超过128步!而不是不能下载超过128步的程序,8000步的程序也可以下载,只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网友F:
有可能在程序上出现如:双线圈,跳转,复位等情况,实际中的程序很多量都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地看其中的几步。

网友G:
RUN模式时可以下载程序,如有外接设备,最好用STOP。

网友H:
一个梯级中驱动2个开关量输出,有的PLC是支持的,大多数不支持,所以不推荐该用法,建议通过中间点增加一个梯级。

网友I:
运行时是可以下载程序的,反正三菱的A系列的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是通常是不提倡这样下载的,最好的先停止

网友I:
但是当你的程序与原来的程序有异,差别很大, 或者说是完全不同的时候,你在运行的时候是不能下载的,

楼主:
上面提到跳转指令,请问跳转的标号在梯形图中如何写

楼主:
可是 在程序流中只有cjp,没有ejp呀,在那找到它?

网友J:
在RUN模式下能下载程式的.只是不传送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