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选型

楼主(2004-06-11):
(无正文)

网友A(2008-03-18):
一字千斤!

网友B(2009-01-09):
热继电器是采用双金属热元件,动作机构,常闭触头和常开触头,复位按钮及整定电流调节旋钮等构成。根据双金属热元件的数目可分为两极和三极型热器,而三极型又分带断相保护和不带断相保护两种。二极型是将两只双金属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主电路的任意两相中,而三极型是将三只双金属热元件分别串联在三相主电路中,把常闭触头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中起到过载保护作用,复位方式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可根据需要调节,出厂出厂时均调整为自动方式,如欲手动复位,可将热继电器侧面孔内螺钉退出三四转即可。

1,类型选择。一般轻载起动,长期运行的电动机。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在三相电源电压较平衡的条件下选用两极型的热继电器即可。对于三相电源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较恶劣,或较少有人看护的电动机,宜选用三极型热继电器,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应选用三极型热继电器或带断相保护的三极型热继电器。

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选择。同一系列型号的热继电器可装用不同额定电流的发热元件。选用时应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相应的发热元件,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热元件额定电流的选择。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热元件整定电流的调节,热零件整定电流的调节范围。可根据热继电器的型号和热元件的额定电流查表得出,当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及起动时间不超过5秒者,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可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起动时间较长,拖运冲击性负荷或不允许停机者整定电流应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例如有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30.3安,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起动时间较短,无冲击负载,查表可以选用jr0-40 ,jr0-60,jr16-60型。现在用jr16-60。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60安,三极型 。热元件的额定电流选用32安。热元件的电流可调节在30.3安左右。

网友C:
出售,电熔镁电炉自动控制柜,有需要的请联系,wj.422107@163.com,QQ543960736,电话,1335217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