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答辩PLC的问题!!!

楼主(2004-06-11):
大家好!今天有个问题:我毕业设计的FX2梯形图: [[开端----然后手动部分----(此时用条件跳转到END)---再是自动部分---(跳转目的点)---最后END。]] 问题就是我手动中有Y0,自动中又有Y0,表同一电机正转,老师竟然说PLC认不了,但是我的程序是用F1-20P调试再改符号过来的,没有问题啊!到底一个程序中上下可不可以用同一输出?请高人指点。我实在不服老师给我的结论!我的邮件是hopebee@india.com 若有兴趣我发给你们梯形图啊

网友A:
没在真机上做过? 当然不能了 怎会想起来用跳转的? 呵呵

网友B:
y0在程序可以多次出现,一般的处理方式为子程序调用. 如X0接通,子程序1工作; X1接通,子程序2工作; 这样的话多个Y0就不会打架了......

楼主:
谢谢楼上wmxun,我真的是在真机调试的。以前我的指导老师都说没有问题。

网友C:
有些PLC 支持多重输出,有些低档的PLC不支持多重输出。(就是说只能有一个 out Y0,否则认为语句错误)。 所以,老师讲的也不一定错。 对待多重输出,实际修改也很简单,将他们合并处理就可以。 有兴趣欢迎交流 色ilzsy@tom.com

网友D:
三菱的A都支持的!你有多少个都关系

网友E:
to:蒋潮 应该没问题,一个在自动程序中,一个在手动程序中,不会同时被执行,不存在双线圈的问题。如果多个线圈同时出现在自动程序中,则只有最后一个线圈有效。

网友F: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很想进入PLC和变频器这个领域,请告诉我怎样进入最快,我是93年毕业机电工程专业,那时在学校没有接触过这些问题,工作后在老国营企业,设备陈旧,现在出来打工,需要学习,请不要保守,谢谢大家,我给你们鞠躬了!

网友E:
很高兴好多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