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6-11):
请教各位高手: 现有一台安川VS606-V7送电显示OH,十秒后显示OL2 风扇正常,

网友A:
是否接电机?电流?

网友B:
估计风扇电源有问题.

楼主:
一送电就显示,不接电机也一样,风扇电源24V正常

网友A:
拔掉变频器里面的热敏电阻试!

楼主:
里面没有热敏电阻!

网友A:
一个两条白线的插头!

网友C:
一.散热片过热: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L8-02的设定值或105℃ 二.V/f特性的的电压太高,修正V/f特性.

楼主:
一送电就显示,停机中,冷机! V7 系列 没有白色插头,只有两个风扇插头,CPU连接头,别无它头.

网友B:
下面不是有个三菱的一体化模块吧,把他拔下,在中间直流主回路送上300V直流电压试试看.其中模块上的热敏电阻要把他断绝

网友D:
请教各位高手: V7 3.7kw的三菱的一体化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E:
我公司是安川授权代理商,如果你有需要请联系我:025-84418835,孙宇

楼主:
下面是fuji模块,7MBR50SA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