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膛压力采集问题!!!

楼主(2004-06-11):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了多个热电偶的结构问题! 现在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采集炉膛内的压力,进行火焰燃烧状态的表针。 1.首先采集频率希望在1K以上,选用什么采集卡较好,研华向我推荐PCI-1711,不知道可以吗? 2.采集软件问题,现在用MCGS组态软件采集,一秒钟最多100个,所以是否有什么小程序可以采集这么多的数据。 3.现在实验室里用的是压差变送器,看到很多的论文,首先都要多压差变送器进行测量,以知道他的可靠性,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最好为信号频率的2倍以上,所以要测量管道和压差变送器的固有频率的测量。 以上的问题各位大侠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要采集的压力信号个数不太多的话,PCI-1711应该能满足要求,它有12位精度,16个通道,而且采样频率和达到100K,很容易满足你的要求。 采集软件可以用VB或VC、Labview等软件,很容易就可以编出来,可以实现采样频率自己设定。

楼主:
现在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电脑和试验设备离得较远,约15m, 那么就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把压差变送器的连接管加长,压差变送器放到控制室中,这样采集管道太长会不会影响到采集的压力信号啊? 第二,把压差变送器放在设备附近,把采集卡的线路加长,这样信号存在一个损失,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距离的限制,或者是说有什么标准? 以上的问题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B:
如果对炉膛内的压力分布情况要求较严格,可以考虑进行并行采集,确保各点的压力值是发生同一时刻的值,而不会滞后,这样,可以考虑高速并行远程采集器,并行8CH,最高采样率为1M,采用以太接口传输,可以解决线长及现场干扰问题。详细请见:http://www.chengdutest.com/ProductsIntro/TST5000/TST5000Intr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