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答辩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4-06-11):
大家好!今天有个问题:我毕业设计的FX2梯形图: [[开端----然后手动部分----(此时用条件跳转到END)---再是自动部分---(跳转目的点)---最后END。]] 问题就是我手动中有Y0,自动中又有Y0,表同一电机正转,老师竟然说PLC认不了,但是我的程序是用F1-20P调试再改符号过来的,没有问题啊!到底一个程序中上下可不可以用同一输出?请高人指点。我实在不服老师给我的结论!

网友A:
一个输出只能有一个,如果用置位复位是可以多次用的,不然以最后的输出为准了。

网友B:
老师是对的,你没有实展过,凭空想像就不服老师.这种思想要不得.

网友C:
这种情况叫双线圈,执行二重输出时, 后侧的优先动作,解决办法: 1 在触点为OR条件下编程2 利用SET ,RST指令,进行输出驱动,3 利用 ‘跳转指令’和步进梯形图指令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用中间继电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