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直流电动机、一台励磁电动机怎样实现同步调速

楼主(2004-06-11):
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台直流电动机、一台励磁电动机怎样实现同步调速?,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器你自己做马>?

网友B:
楼主说的励磁电动机是不是就是带励磁的直流电动机?或者是滑差调速电动机?总的来说,就是用速度不易受控的电机作为主动电机,速度能够快速精确调节的做从动电机,比较容易实现同步

网友C:
请你吃饭总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高!实在是高!

网友D:
两个电机上各挂一个编码器,根据反馈的转速来调速。

网友E(2005-09-12):
如果像请你吃饭说得那样,就有一点值得解决,如果主动电机出现抖动等不稳定现象怎么办, 所以处理这类同步问题最好是假象一个轴为主动轴-虚拟轴。另两个电机与其同步会 更稳定

网友F:
如果主动电机出现抖动,从动电机当然也要跟着抖啊,否则叫什么同步?

网友G(2005-10-29):
建议加装个同步放大板.
在造纸行业改装过。

网友H:
用同步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