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气转换器或电/气定位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6-11):
本人在工作中常用到fisher的气动调节阀,对其工作原理不太了解,哪位高手对其了解或对电/气转换器工作原理了如指掌者请不吝赐教,最好能图文并茂,本人E_mail:gosurfman@sina.com.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2009-04-26):
我也需要啊

有的话也发给我一份吧 谢谢了 lzj8675@yahoo.com.cn

网友B:
电/气定位器由凸轮、直流马达、定位器、阻尼弹簧、量程杆、调零旋钮、反馈杆等组成。当1~5信号改变后,直流马达动作,使管道中压缩空气或道通,或关闭,执行机构就开始动作,同时带动反馈杆动作,反馈杆连接凸轮,是凸轮旋转,当旋转到一定角度后推动量程杆,通过量程杆拉动阻尼弹簧,阻尼弹簧控制直流马达开闭,从而达到控制执行机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