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功率高频电源

楼主(2004-06-11):
我们电源的技术要求:功率50KW 初级电压为三相整流 次级为10-20伏 可调 输出电流为3000到5000 安培!!频率为25000Hz !! 就这些了,还有就是请问高手们这样的电源使用什么样的变压器为好呢!!圆形的 好还是方型的好呢? 线圈的绕匝数有什么样的 要求啊!!还望高手们赐教!! 有磁心提供的请打0732-8521274(FAX) 8521015

网友A:
负载电流是否有直流成分?如果没有,那就用环型变压器。

网友B(2004-09-24):
这个电源功率很大,因此,用铁氧体材料因为磁通密度太少而导致体积很大。因此,要用磁通密度高的材料。但因为是高频变换,还不能用硅钢片。应该用非晶态磁芯。当然是圆形好,可以减少漏感。另外,磁芯的导磁率尽量低,否则线圈圈数就会少到了没法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