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的需要帮助可以找我!

楼主(2004-06-11):
我搞了西门子一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啊!!我想我们会一起进步的 !! 我在公司主要负责PLC编程 PRO-FACE 画面制作! 还有单片机的编程和电路 我希望能 和大家探讨这些!!

网友A:
豆奇: 您好!我想下载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V3.2 DEMO.ZIP,但下载不了会显示下列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 you must select tb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 请问如何下载,谢谢 本人邮箱:xieyantw@yahoo.com.cn

网友B:
豆奇: 你好,我现在也正在搞S7-200的编程,现在要编一个滤波程序,主要是求差值的平均值,可在我做完差值之后,累加时,原来时负数的确变成了整数,不知为何?请帮帮我!

网友C:
有自由口通讯的程序吗。给我发一分。 yu_chenhui@163.com

网友D:
真是个大好人,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E:
模拟器里无法配置扩展模块呀?

网友F:
是否可以提供一份S7-200 CPU224+EM235+TP070+变频器组态的恒压变频供水系统的T型图或用户软件。 dongnl@unet.vnnews.com

网友A:
s200 说明书 有吗?文本文件 我的邮箱ufo800@citiz.net谢谢

网友G:
好人,如何破密cpu224程序?急!zhen_fei@126.com

网友H:
双PLC之间如何通信可以给我一份程序吗?是一个PLC工作另一个不工作!当一个出故障或断电了另一个工作!

网友H:
双PLC之间如何通信可以给我一份程序吗?是一个PLC工作另一个不工作!当一个出故障或断电了另一个工作!zhaolei_torry@126.com

网友I:
CPu212没有循环指令。但我需要用它有什么办法。

网友J:
豆奇先生你好:我刚刚开始学plc。simatic s7_200系统手册9-14、9-15、9-16页关于定时器分辩率和图-4自动触发一次定时器所举的例子看不懂。能给我说说吗?hjh001215@126.com

网友K:
s7-200本身自带有一个PID控制指令,我用EM231/PT100(电阻),希望PID输出后通过继电器控制加热器来控制温度。不知如何使用,请指教。如能编个程序的话,请发至wqy_990217@sina.com,不胜感激。

网友L:
我在这个网上看到有 s7 200的中文软件,也有资料。 www.e10000.com.cn

网友A:
豆奇,很忙吧。有空帮我解决一下上面的问题哟。

网友M:
s200 说明书 有吗?文本文件 我的邮箱tianqijun161@163.com谢谢

网友N:
它做广告的啊!他是销售的啊!他解答问题了吗?

网友A(2004-07-12):
周小雪: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你说的问题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你用的是否是实数运算呢?不知说得是否正确希望能够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O:
二楼的: 你选的计算的是单字的,-32768-32768。或0-65536。注意不要益处

网友P:
我用西门子plc用了几年了,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西门子的触摸屏,我在触摸屏的介绍中看到,TP070只能存储20页画面,请用过的是真的吗。 还有TP070与S7-200之间的通信电缆可以自己做吗那它们之间的管脚是怎么连接的。想和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Q:
s200 说明书 有吗?文本文件 我的邮箱tdkxsun@yahoo.com.cn谢谢

网友R(2007-05-31):
你好:
 我想学学PLC的记数 就是通过传感器  4路脉冲输入    4个数相加     和与一个设定值比较    输出差值用文本显示  能不能给我一个梯形图的示例
渴盼
我的邮箱xueyulangwang@sohu.com

网友S:
老师你好,我是个PLC编程的初学者.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想编一个西门子PLC的程序.当PLC上的拴动按钮按下频率在50HZ运行状态下,经过两个小时后,自动断开。然后由温度来控制。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请老师帮帮我解答
各位老师能给我发一个相应的程序看看吗?最好是个梯形图的,这样易懂
  我的邮箱niguohong520@126.com
    QQ709996808

网友T:
刚刚用了一年就成“老师”
了,太有才了!

网友U:
他应该是做是做销售的吧?

网友V:
 你好请问有关S7200和富士E1S的自由口通讯的程序吗。给我发一分。谢谢!!!
 我的邮箱:xaa00@126.com

网友W(2009-11-06):
豆奇先生你好:我是一个电器爱好着,我想要一份S7-200得西门子变成软件,能给我一份吗?谢谢啊!

网友W:
我得邮箱是xlin1983010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