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等等的模块?

楼主(2004-06-11):
哪里有现成的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等等的模块? 价格多少?我现急用,不想再开发。 0755-61355226,胡先生

网友A:
这要看你是使用什么样的系统。 我是按下面的方法使用的。 要先看一下是否为强电。 如果是强电,把它用互感器转为标准的信号,然后输入给AD模块。 再计算一下就可一了。 仅供参考,不当之处多我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