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HU72M4变频器

楼主(2004-06-11):
本人接一个施耐德ATV-58HU72M4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SF ,但电源电压并不高,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那是交流电源过压的意思

楼主:
交流电源正常

网友B(2005-07-29):
OSF即电源电压过高,建议检查电源电压。如还不能解决就联系施耐德的客服吧!~~

网友B:
也可能是启动过快,把启动时间调慢一些!~~

网友C:
检查电源采样的电阻。1.4M和电源板上的CPU.我是施耐德授权服务商。有问题联系:027-59810776

网友D(2005-09-19):
东芝变频器是不是采用的施耐德技术?哪为大虾肯赐教?

网友E(2005-11-21):
施耐德采用东芝的技术

网友E:
错,施耐德变频器采用的东芝技术

网友F:
东芝和施耐德变频器硬件是东芝研发的,东芝为施耐德的OEM,但是软件是各家做各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