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BB在闪烁

楼主(2004-06-11):
现有一安川变频器YASKAWA VARISPEED 616G5 MODEL:CIMR-G5A23P7 屏幕上有BB闪烁,日本公司认为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新的,可装上还有BB闪烁,他们又说正常,我提出疑义,他们说可能接线有问题,但已查过接线没有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控制端子多功能设置没有按顺序设置!(H1参数)。020-88281886

楼主:
李先生这个“控制端子多功能设置没有按顺序设置”指什么??

网友A:
如H1-01设的值要小于H1-02所设的值!这个值是指多功能代码!

网友B:
是否基极封设置错了,你检查H1多功能端子输入6看看;

楼主:
谢谢你们!!H1-01=8,H1-02=1A,H1-05=7,H1-06=24,这些设定在日本设了,来了我也检查了,应该没问题啊!还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A:
端子11-3不能短接,因为你端子3设定功能是“基极封锁指令”。我已拿了一台机做了试验!

楼主:
李先生言之有理,其实最初的报错是EP3,我断开端子3报警可消除,此时的H1-01设定为24,而后日本方面确定把H1-01设定为8,报警可除,改后EP3是没了,可BB出来了!!端子3连接在控制电路板上,我断开端子3BB也消除,可这做法日方并不认可!!BB闪烁对变频器由伤害吗???

网友A:
调参数也没有目的!当H1-01设定为8时,端子3的作用是用来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当端子11-3接通时,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机惯性停车,显示“BB”。不知你是否要用到这功能!

楼主:
李先生,当端子11-3接通时,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机惯性停车,显示“BB”?? 调整参数是工作配合除了问题!这个变频器从日本发来没有设参数,日方说H1-01设为8是他们的惯例技术要求!!端子3连接在控制电路板上,电路板上该端子定义为base block,显示BB到底是端子3接通造成还是会有其他问题??谢谢李先生的回复!!

网友C:
我就是安川的代理,BB(BASIC BLOCK)基极封锁,你试一下把参数保存,然后2线制初始化,再对照你所设定的参数,一项一项的改,直到出现问题为止,

网友A:
“BB”显示变频器的状态,不是故障!也不会造成其他问题!

楼主:
李先生,“BB”闪烁显示变频器的什么状态?能让它消吗?让它正常显示U1-01=**HZ!!········yusuen,直到出现问题为止,你指什么?

网友A:
可能是端子3的控制出现问题!因为这时11-3不能接通,你试一下把端子3拆掉看看!

楼主:
谢谢李先生,我曾断开端子3,BB闪烁可消除,可日方公司不认可!!李先生,现在这台设备在点动时,机械冲击较大,点动停止时好像还想往回转一点似的,我调整了参数C1-0*,C2-0*,C4-02,C4-05,C6-01,C8-08都不灵,你有何高见????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定有问题,是否要急停?是否有机械刹车?因为这可能与变频器的设置有冲突,端子11-3的控制信号在开机时不能动作(接通),是否是控制电路板的程序有问题!能否把设备的工作过程简略说明一下!

楼主:
李先生,要急停也有机械刹车(电机制动),这是一款印刷机!!现其它运转功能状态都正常,所以我没怀疑电路板有问题,如果我断开端子3应该没问题吧?点动时机械冲击的问题呢会是电机的原因吗?

网友A:
如果端子3功能取消,变频器未能惯性停车,当变频器减速停车时还有输出压就机械刹车(电磁闸刹车),则机械冲击会比较大,看看点动时是不是这样!

楼主:
李先生,能不能设定变频器参数来解决“当变频器减速停车时还有输出压就机械刹车(电磁闸刹车)”这个问题呢?延长减速时间好像不管用!!

网友A:
你的情况是这样吗?

楼主:
李先生,当变频器减速停车时是否还有输出压我不方便测量,那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招法来解决吗??

网友A:
减速停车时是还有输出电压(U1-02还有频率输出就还有电压输出),这时候就不能有机械刹车,如果这样应尽量调小减速时间(C1-02),不过最好能弄清端子3的控制为什么失灵!

楼主:
李先生,谢谢你!!当时我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为减小机械冲击我只尝试增大C1-02,可能你是正确的,待试验!!

网友D(2011-12-04):
安川G5上电显示BB BASE BLOCK,该设置那些参数才能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