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不平滑???

楼主(2004-06-11):
现有一印刷机,安装的是安川616G5变频器,点动时机械冲击较大,点动停止时也有震动,好像还想往回转一点似的。我查安川说明书启动时有shock可加大参数c4-5(starting torque compensation),日本公司建议增大c4-02,c8-08和减小c6-01,这些我都试了,不灵!!为什么??调整加速时间c1-0*及c2-0*也不灵光,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接电机,点动时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会不会是电机问题呢??我们一块讨论一下,设备在郑州而我在北京有些不方便试验!!

网友B:
怎么会是电压问题?软启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