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软件与数据采集卡的通讯

楼主(2004-06-11):
我把一块数据采集卡插到计算机中,他的作用是数字和模拟信号的互相转换。另外我还有一个模拟仪 他就是一个被控对象。我现在想在组态软件中对这个模拟仪进行PID控制。   我的方案是:用组态软件给出一个信号,采集卡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传个模拟仪(从模拟仪上可以看到输出值),之后模拟仪的输出再通过采集卡经过信号转换后反馈回来,我在组态软件中进行PID整定,最终达到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相等(也就是我在组态画面里输入的和我在模拟仪上的相等),也就是消除了偏差。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另外,怎么用组态软件把信号传递给采集卡?然后再传递给模拟仪?还有怎么写这个PID程序呢?是不是只用个增量式就可以了,不用知道模拟仪的对象特性吧?!如果上面的方法可行的话,在组态界面上中做四个文本框就可以了吧?!p,i,d各一个,还有一个作为输入值。然后在有一个实时趋势就行了吧。请各位指教啊,我周一就要答辩了,这部分没做出来 只好想象了,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A:
方案可行。组态软件和板卡之间的数据传递是通过板卡的驱动程序和组态王来完成的。PID采用增量法可以实现,当然PID参数需要自己整定了,选择参数可以采用工程整定方法,在你知道模拟仪的模型的情况下可以先采用Matlab进行一次仿真选定参数,再在实际中应用。

网友B:
思路是对的。但组态软件和数据采集卡之间需要有I/O驱动程序来完成数据通讯,与组态王没有任何关系。不知你的数据采集卡是和型号,如果现有的I/O驱动程序不行,可能需要定制开发针对这块数据采集卡的I/O驱动程序。

网友C:
推荐使用力控的控制策略。

网友D:
你的板卡和计算机之间通讯要有一个I/O驱动程序支持啊,个人认为。

网友E:
自己写个控件或dll,在组态里加载或调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