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裸体跪求

楼主(2004-06-12):
求各位高人 能帮我编个在数据寄存器中随即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小程序吗?? 如果不能随即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单调增加也可以 EMAIL:BMW--BENZ@163.COM

网友A:
你能讲具体一点吗?

网友B:
带人机的话就好说了

网友C:
以后大家请教问题时一定要穿戴整齐,这样对回答问题的人也是一种尊重,如果以后有谁再不穿衣服上工控论坛,请大家不要回答他。

网友D:
PLC 是无法产生随机数的,至少三菱的目前

网友B(2005-04-12):
是可以的用有电位器的PLC。

网友B:
求购欧母龙PLC下载线!

网友E:
是OMRON的XM2S09通讯电缆吗

网友F:
随机数用PLC是做的出来的.但做出来有什么用呢?做密码使用吗?

楼主:
做个INC/DEC的程序可以吗 用CMP做上下限限制 这样至少也能在一定范围能变化啊 呵呵

网友G:
可以从上位机上写一个数,当成AO送到PLC中间去。

网友H(2008-05-24):
XM2S09  OMRON通讯的头有卖吗?那种比世面上买的好用.可是我没找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以后大家请教问题时一定要穿戴整齐,这样对回答问题的人也是一种尊重,如果以后有谁再不穿衣服上工控论坛,请大家不要回答他。

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