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440故障

楼主(2004-06-12):
我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上电报F0001,复位后运行报F0021或F0023。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输出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检测上有问题.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除了真的出了问题,我遇到是主控板和驱动板接触不好,现F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