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什么是DCDC?

楼主(2004-06-12):
各位大侠,我是个新手。请问到底什么是DCDC,什么时候用它?我们的光隔输出需要15V供电,但板子上有15V的电,为什么还要采用DCDC给输出端供电啊?

网友A:
TO 阿义,还要采用DC-DC的原因是你板子上的15V电源与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电源是不隔离的,如果不采用DC-DC的话,你的光耦就等于没用!!!! 我觉得DC-DC的主要特点在于: 1、输入输出之间是相互隔离的 2、可以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转换 3、体积小,功率密度高,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B:
对! 输入范围宽 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