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着火了

楼主(2004-06-12):
求教各位: 我要对塑料薄膜收卷,用什么电机既能限定力矩,又能调整转速? 当然要便宜再便宜!

网友A:
大转差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做到.这种电机的特点是,负载力矩加大后,旋转速度退得很快.收卷时,随着收卷半径的增加,同样的膜张力就能产生更大的负载扭矩,同样的膜线速度就需要更低的收卷角速度,正好符合这种电机的"软"特性.这种电机也交"力矩电机",就是堵转了,也不会着火 如果找不到,可以找线绕式三相异步电机,在其线圈上分别串联电阻,可以作到加大转差的目的. 这些电机都很便宜,大概1000元3KW. 如果还嫌贵,另一个办法就是,去非洲买几个奴隶,让他们盘卷.:)

网友B:
To:请你吃饭;太残忍了吧 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大家相互交流!!!

楼主:
力矩电机不可靠. 可以考虑用摩擦片调整力矩.

网友A:
to:初来乍到 我0773-5855364,laq68@yahoo.com.cn 我最喜欢交朋友(酒肉朋友:)),多交流!

网友C:
请你吃饭,什么时候来无锡了? 喝太湖水!

楼主:
我对 请你吃饭 的学识着实佩服. 强烈推荐他为论坛总理/秘书长/主席.

网友D(2004-08-02):
不适用力矩电机,最好使用机械或摩擦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