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救援:伺服控制

楼主(2004-06-12):
大虾:菜鸟想请教几个问题,内容如下: 用OMRON小惯量伺服电机 750W 用于位置控制 最高转速3000P 编码器2000 连接伺服电机的圆盘R=15cm 测长定在10cm 工作速度900/min次 请问,用这个伺服,工作速度能否达到要求? 如果能达到这个要求,需要的脉冲频率和转速是多少?要达到最高转速时,那么它的脉冲频率又是多少,分别是怎么来计算的? 问题有点多,各位大虾!请多指教

网友A:
转速应该可以自己设定吧!你说那个测长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它走的圆周长为10CM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怎么计算:2000*4*10/圆的周长就是所需要的脉冲。应该是这样。

网友B:
速度可以调. 频率只要不会高伺服的要求就行. 只是楼主的要求不是很明白

网友:
搂主没有说清楚,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