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FX1N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6-12):
小弟单位有个小项目,需要控制一个转轴的往复转动,功能单一,但位置精度要求高,选了两种方案:FX1N+伺服;或者带PLC功能的伺服。 看到用FX1N的脉冲控制伺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在联线图上看不到伺服电机反馈位置值给PLC,倒是有一个命令ABS可以读位置值(我选了绝对值编码器)。那PLC在控制时是否从伺服电机得到实时的位置,来保证控制的精确呢。还是就是一个开环的系统?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最好有FX1N实际应用的案例

网友A:
司服系统的闭环功能是由司服驱动器来实现的,控制器发给司服驱动器运动方向和定位脉冲串。如果你的控制系统简单,点数不多的话,你可以选用FX1S-**MT的就可以,价格要便宜得多。

楼主:
楼上的大虾,请教一下,PLC发出脉冲后,如何知道伺服放大器是否收到信号,并据此转动相应的角度呢?或者说,脉冲的发送过程是一个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