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碟小菜

楼主(2004-06-12):
哪位高手能回答一下 调速比 是如何定义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调速范围那? 调速范围D:将伺服系统在额定负载时所提供的最高转速nmax与最低转速nmin之比成为调速范围: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过,“最低转速”可不是零,而是在速度闭环(注意:!不是位置闭环)下的最低不爬行转速。所谓不爬行,就是速度还连贯,不是走走停停。

楼主:
我对 请你吃饭和毕业书生 的学识都很佩服. 强烈推荐他俩为论坛总理/秘书长/主席.

网友C:
呵呵,你看着办就成了,

网友A:
to请你吃饭: 多谢指点,增长知识。最低转速”可不是零,而是在速度闭环(注意:!不是位置闭环)下的最低不爬行转速。所谓不爬行,就是速度还连贯,不是走走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