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编码器)急急急!!

楼主(2004-06-12):
各位大虾: 小弟问题如下: 有一绝对值编码器采用格雷码进行编码,有8个输入信号给PLC(S7300),请问如何求当前编码器的角度值。 小弟想用360°*2的8次幂分之x方法。但求x很麻烦。 切盼大虾的指教!!!~~~~~~

网友A:
你会格雷码转换吗?首先你要把格雷码转换成INT或DINT的,这样才能谈得上以后的事情,格雷码的转换其实就是个异或关系,注意信号的高低位和什么电平有效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正为这事烦恼呢:(! TO 专吃菜的鸟: 搞掂了别忘了告诉我哦:) DEARFRIENDS888@SINA.COM

楼主:
joeblack: 小弟我先说声谢谢了! 不过小弟我还想问格雷码转换之后又怎么求角度呢? 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小弟我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