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接以太网

楼主(2004-06-12):
各位高手,我对以太网了解的不多,我想把设备输出的信号(设备使用的是dsp),串行速率为5兆,直接联到以太网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有厂家的什么设备可以直接实现吗?请给我一些建议!多谢了!!!

网友A:
您可以用美国科动公司的接口转换器;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512-68095866-282;联系人:tony

网友B: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C(2004-08-16):
串口设备联网方案(TCP/IP) M1000系列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采用16位100M的CPU组频,可适应复杂的网络,不死机不丢失数据,相对于单片机的同类产品性能更稳定可靠。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多种工作模式供你选择以满足你不同的要求: 1、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232/48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00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232/48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 2、VCOM可以让一个COM口对应一台M1000串口服务器。 3、TCP/UDP(server/client):直接使用socket TCP/UDP方式编程和M1000串口服务器通讯,获得串口及其它的数据。 4、PAIR CONNECTI:成对模式,通过互设对方IP地址完成,无需电脑及安装驱动程序。 5、VBUS ROOT:适用于主从结构的VBUS网络,代替电脑作主机的工作。 6、GROUP:适用于对等结构的网络,采用组广播的方式在同组内的M1000串口服务器进行通讯。 对MiniMars1000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MarsInstaller来设置MiniMars1000的IP地址及参数。 MarsInstaller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00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的CPU,2M内存,10 /100M网络自适应. 2、支持RS-485/422/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支持远程软件升级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可根据用户集体要求修改软件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安防、电力、电信、金融、智能仪表、LED、CNC、POS、UPS电源等 四.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unix/linux 网址: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直线),26410757-1003,26419208 传真/FAX:(0755)26416208 地址:深圳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3A。

网友D(2004-09-16):
请浏览:http://www.tibbo.net.cn您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E:
http://www.tibbo.net.cn上面介绍的一些模块确实是将各类数据信息转换为以太网信号连接到以太网上。 但是那位大虾能够提供一块可以将以太网信号和TTL相互转换的模块或者芯片。

网友E:
那位大虾能够提供一块可以将以太网信号和TTL相互转换的模块或者芯片。

网友F(2004-12-08):
楼上的疯了?

网友G(2005-04-07):
HOCOOL工作室隆重推出具有命令行联想智能输入的串口以太网转换器UA3000 1.产品配置均通过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使用命令行配置,无需任何附加配置软件 2.独立的调试串口实时监控模块的运行状态,随时通过命令行改变系统参数立即生 效并保存到EEPROM中 3.丰富的配置、查询命令行,可以实现同类产品难以实现的特殊功能 4.专用串口芯片,支持29种波特率,15~115200bps 5.产品性能稳定,经测试在TCP模式下以115200波特率双向同时传输1G大小的文件而不 丢失一个字节 详情请登陆 www.hocooling.com

网友H(2005-05-11):
咋都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