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J2S-A的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4-06-12):
我在私人老板这里搞电控,现有一个MR-J2S-60A的伺服驱动器和马达,进行简单的速度控制,将CN1A接头空闲,CN1B的控制信号EMG RES 和SG连接,SG.和son信号当作起动开关,不知这样行不行?接好后老是显示ALE6,(EMG信号和SG已短接)。不知怎么回事?这样接的线行不行?望高手指教,谢 谢地!!!

网友A:
如下建议: [1] 确认伺服驱动器、电机间电源与通信电缆是否接好? [2] 将EMG、SON、LSP、LSN全部与SG接通(某些可以在伺服驱动器内设置参数完成)。 [3] 不要采用通断SON的方式起停伺服电机,采用ST1或ST2通断方式启停电机。 [4] 设置驱动器参数内容:NO.0-〉速度控制;其他相关性能参数自定。 [5] 在VC、LG两引脚间引入模拟电压信号。 [注] 可采用自运行方式测试电机与驱动器间的通信与电源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B:
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告诉各位兄弟一个好消息,在你们的帮助下,小弟我已将伺服马达搞定了,真是费了我一番周折啊。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