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位置环的作用?

楼主(2004-06-12):
位置环的作用是产生电机的速度指令并使电机准确定位和跟踪。通过设定的目标位置与电机的实际位置相比较,利用其偏差通过位置调节器来产生电机的速度指令,当电机初始起动后(大偏差区域),应产生最大速度指令,使电机加速并以最大速度恒速运行,在小偏差区域,产生逐次递减的速度指令,使电机减速运行直至最终定位。为避免超调,位置环的调节器应设计为单纯的比例(P)调节器,为了系统能实现准确的等速跟踪,位置环还应设置前馈环节。 问:何谓“前馈环节”? 何谓比例(P)调节器?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这是自答自问,还是自问自答?

网友B:
这是谁说的,前面一句还倒没有多大毛病,后面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1.偏差是控制器(或者称校正器)的输入,控制器的输出是控制量,控制量只有为零时,电机才能以恒速运行(无外扰的情况下),通常也就是输入量为常值。这种情况也只有进入稳态后才发生,如果于输入信号非稳定,则永远不可能是恒速。 2.P是导致超调最直接的原因,因为P增大,通频带展宽,动态响应快,超调随之增大。位置环里校正器完全可是任何校正器,只要能保证动态和稳态性能即可,谁说只能是比例校正。比例校正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校正形式。校正器不但可以线性的,还可以是非线性的,比例还只是最简单的线性校正。 3.前馈完全可以不用,如果系统设计的好。前馈是为了加快速度响应而引入的,没有反馈,完全不能使用,对于某些系统,引入前馈不但不能加快速度响应,还导致有静差存在。

网友C:
如果你列出传函,看一下前馈对极点的影响就明白了。 假装明白的说

网友D:
DragonShadow说得对。      前馈是指根据指令的偏差控制,当一个系统处在跟随误差较大的运动阶段时(运行速度较快),可以加入前馈环节,有助于提高响应速度和改善轨迹控制中的拐角处的工艺特性。   一个典型的复合PID控制简述如下:   设跟随误差e的阈值为a,则   if e>a Then P+前馈    else if 指令增量为零(进给保持阶段)then PID    else P或PD

网友E:
前馈控制主要应用于该控制系统本身存在较大的滞后作用,如果单单是在系统产生误差之后去控制的话,那么系统总是跟在干扰后面波动,系统无法稳定.前馈的基本观点就是建立按扰动量进行补偿的开环控制,也就是说当影响系统的扰动出现时,按照扰动量的大小直接产生相应的矫正作用,抵消扰动的影响.当控制算式选的恰当时,可以达到很高的控制精度.

网友F:
对一个全闭环控制伺服运动控制系统而言,上位机(数控系统)对G指令等数控文件进行解读,进行轨迹的插补运算,输出控制伺服电机,此时,伺服电机驱动器是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伺服电机驱动器只是做简单的速度跟踪(上位机输出的电压值与伺服电机电压输入值成线性关系)。

楼主:
论坛中张了知识,更感觉自己的无知,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还要学习,学习,更学习;请教。请教,再请教。

网友G:
那再讨论一下加速度前馈吧。

网友H:
大家能说一说插补运算嘛?

网友I:
USA Paker 高端伺服系统及产品,有没有朋友见过,

网友J:
我见过USA PAKER

楼主:
非常感谢给位朋友,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K:
真长知道

网友A:
也谈位置环和前馈---- 为了避免机械冲击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伺服系统的位置环通常采用简单比例控制,而速度环和电流环则采用PI控制,因此机械系统是一个位置跟随器,在不考虑起始与结束的情况下,其跟随误差正比与指令速度,对于恒速度指令,其跟随误差是一个常量(假设无干扰),因此其控制器输出--速度,也是恒定的. 由于简单比例控制器,存在静态误差的问题,且速度越快,静态跟随误差也越大,为了消除静态误差的存在, 可以设定速度前馈,说的准确一些,就是绕过位置控制器,直接加到速度控制量里边.前馈的程度取决于指令速度,位置环的比例系数和设定的前馈百分比,是事先由控制器计算好的,与随机扰动无关.

网友D:
步长、步距、灵敏度参数设置,选一个定位调节控制器。

网友B:
前馈适用的条件是开环传递函数必须分子是常数。如果传递函数有零点存在,你根本找不出前馈算式。 如果是分子是常数,没有反馈,则误差不可能消除到零或者是稳态为零。

网友C:
To:罗伯特 为了避免机械冲击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伺服系统的位置环通常采用简单比例控制 很不好意思,再次表示对这句话的不理解。为了避免机械冲击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常常是在某些欠阻环节适当增大阻尼,再加上其它调节,特殊场合的特殊算法还有变阻系统出现。不明白你后面这句指的是什么。

网友L(2004-07-14):
能否问问大哥门,这前馈控制如何实现压。 大多数的伺服控制系统都是商品化的,室不开发的压。

网友M:
高手这么多,请教一个问题,伺服的电子齿轮更改后使用位置控制方式控制的伺服马达还能准确吗?!具体是这样的:我想控制伺服马达(三洋,增量式编码器,反馈脉冲为2000,倍频为4)使得其为3600个脉冲转一圈,电子齿轮我设定为20/9,这样的话我连续发3600×100000个脉冲电机是否会准确的转100000圈呢?如果不是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呢?!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N:
各位大虾的自控原理学得如此之好,真叫我佩服,我也学了 四年的自动化,但远远不如各位。

网友N:
请问有没有人承接这个项目:活塞去重。用电子秤的输出去 控制加工中心Z轴的下铣深度,使活塞的重量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活塞重量要求是800g+/-2g

网友O:
有哪位高手知道实际的电机控制如何实现最少拍无纹波控制,非常感谢赐教!

网友P:
丁杰男你好啊,伺服控制系统都是商品化的,是不开发的。可以通过参数的嘛,不知你所接触的伺服系统使用在哪方面,我所接触的用在机床方面,前馈控制既跟随误差可以通过数控系统的参数设定实现

网友Q(2004-08-16):
最少拍无纹波控制? 不可能! 偶做位控,只用比例,前馈和积分;从来不敢用微分! 系统是变参的(负载不固定),商品化的伺服不太好用!

网友R:
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 周期性误差是怎么理解呢 伺服电机有没有累积误差呢,需要校正吗?

网友S:
To 罗伯特: 你说位置环控制器通常采用P就行了,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你列一下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就明白了,如果仅采用P的话跟踪阶跃信号应该没问题但如果跟踪更高阶信号,如:斜坡,正弦信号等,那么只采用P的系统稳态性能和动态性能讲极大的变差,而实际系统如跟踪系统中,输入的指令信号往往是二阶以上的。不知道这位仁兄有没有具体的做过随动系统,是不是控制专业毕业的?

网友T:
各位高人:我需要对轴承的弯曲度进行检测,并需要进行时实校正,请问怎样可以做到呢?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网友A:
To fellow: 想必这位老兄是控制专业毕业的,而且做过许多随动系统,弊人当刮目相看.但弊人想知道你做的随动系统都是采用那些控制方法,大概你不会采用PID控制吧? 另外我还想知道,采用简单的比例控制,系统的稳态性能如何会极大的变差,不只根据如何? 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提高系统的稳态性呢? 采用比例控制,对于轮廓控制,固然伺服精度不是很好, 因为跟随误差不为零,如果要求更高精度的话,可以采用速度前馈和加速度前馈进行补偿.不只鄙人说的对与否, 还望指教.

网友B:
提高稳定性,用滤波器,如超前滞后校正。 提高稳态精度,增大开环增益或加积分。对于随动系统,位置环内通常用两个积分环节,则速度稳态无静差(实际是有静差的,因为摩擦)。 如果熟悉现代控制理论用状态反馈能进行零极点配置,则效果更好。 对于伺服系统,取速度和位置作为状态即可,当然也可将位置、速度电流、作为状态变量。更有趣的是用Kalman滤波器也能校正,Matlab中有示例。

网友A:
To DragonShadow: 我不知道你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应用开发的,看你好象是做理论研究的. 如果是做理论研究,你可以设定任何模型,任何滤波器,任何零极点配置,采用任何现代控制理论,得出任何可以讨论的结论. 但如果是搞应用开发,特别是采用商用产品进行运动伺服开发,情况则完全不同. 通常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工艺情况适当设置伺服参数,以满足工艺要求,而不是用所谓的用现代控制理论进行零极点配置.另外据我所知: 通常速度环和电流环采用比例积分控制,至于位置环么,我至今还没见过任何商用产品位置环能够设置两个积分环节或加上什么滤波器之类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但愿我的话没有伤害你.

网友B:
你没有用过电流型的功放?位置环内是不是有两个积分环节?只是你没有去深入分析。 你做过随动系统没有?随动输入经常信号有速度和加速度。我应用的范围不是商用的机床控制,当然方法不是PID能够满足要求的。

网友B:
To fellow: 想知道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有没有在Windows下开发过实时控制项目,用什么样的实时操作系统?还是在Windows下加venturcom RTX?这方面不应保密吧。现在在Windows下开发,老板不愿出钱。我现在还是用一个评估版的RTX,不敢用它的开发包(怕过期限,程序拒绝工作),只用它的实时服务。

网友U(2004-10-14):
To 罗伯特: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做应用产品和搞研究是非常不同的。 对于数控加工,大部分时候控制对像是不可能精确得到的,且控制对像在使用中也是不断在变的,如工件重量不同,不同位置刚性不一样等等都会控制对象不同。大部分针对对传递函数的理论都没什么效果(至少没有看到过有代表性的成功产品),目前简单的PID是还最有效的。如果有那位有新的实用的控制方法,我想大家还是很有兴趣了解的。 对于特定的产品,还是会使用一些复杂的理论。比如控制理论实验产品。

网友V:
To 罗伯特,行者: 我也赞成你的观点!应用产品和理论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 市面上的伺服电机我也都用过,从没有那种伺服位置环加积分环节的。如行者所言,在实际加工中,负载惯量,磨擦系数,机械刚性等等都不是恒定的,简单地引用理论数据及公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别人也不是傻子,如果真能加上这些理论并行之有效,伺服产品相信也早就又更新换代了。 理论需要联系实践,在任何行业都是真理!

网友W:
各位大侠: 无刷直流电机的霍尔传感器信号输入cygnal c8051单片机,梯形速度图产生的算法该怎么写,怎样实时控制,精确定位?霍尔传感器空间间隔60度,转子两相磁极三相电动机。多多指教。

网友X(2004-11-21):
请问:如果输入控制量非常小,比如几个脉冲,怎样控制精度比较高?

网友Y:
请问各位,在有关MATLAB的书籍中,哪一本较详细地介绍了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计算程序?请赐教!

网友Z:
哪位高人用过张力环,直接张力控制与间接张力控制的区别在哪里,请指教。QQ178700649 EMAL:LIUTAOMAIL2002·YAHOO。COM。CN

网友AA(2005-02-25):
数控机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爬行与郑动有的说不是与机床的轨道的摩擦产生的。是速度环原因呀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请指教QQ389435937,EMAL:chen123tao@163.com

网友AB:
to dragonshadow: 想知道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有没有在Windows下开发过实时控制项目,用什么样的实时操作系统?还是在Windows下加venturcom RTX?这方面不应保密吧。现在在Windows下开发,老板不愿出钱。我现在还是用一个评估版的RTX,不敢用它的开发包(怕过期限,程序拒绝工作),只用它的实时服务。 可以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要在windows下 工作 还有RTx 好用否?我也有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还不熟悉 望能指教

网友D(2005-04-06):
變頻器的功能是將頻率,電壓都固定的交流電變 換成頻率,電壓都連續可調的三相交流電源.由于把直流電逆變成交流電的環節比較容易控制,并且在電動機變頻后的特性等方面比其他方法具有明顯的優勢,所以通用變頻器采用了先把頻率,電壓都固定的交流電整流成直流電,再把直流電變成頻率,電壓都連續可調的三相交流電,即交-直-交換方式.

网友AC:
各位好!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现在正在搞毕业设计,设计题目就是<交流位置伺服系统的设计和仿真>,要用matlab仿真各个环节.由于原来只学了直流调速系统,所以对此课题中的许多东西比较陌生,现在碰到许多不懂的问题,指导老师又不能随时找到.希望在此结交各位高手为朋友,以便请教,谢谢!我的QQ:408622052 Email:xiaoyangzi_218@sohu.com

网友AD(2005-05-10):
请教专家, 各位专家,怎样用伺服阀或比例阀精确控制油缸速度的问题肯定有共性,你们是这方面的高手,能否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发表点看法,以便我们大伙提高,当然,我也会积极参加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AE:
各位大侠都还在吧? 我想就位置环PID调节发表下看法。 如果是在误差产生之后进行调节,这本身的逻辑就决定一个跟随误差(滞后)的存在,逻辑上的死循环或者处理上的未知区一旦出现,将会造成不能挽回的失败。所以位置规划和动态跟随以及提前整定,综合步进和伺服的优点,是否可以更好的实现一定精度的控制? 不仅仅在乎几个参数的设定,算法本身必须对逻辑上的所有可能作出规划和调节。

网友AF:
非常想听一下你具体解释,谢谢

网友AE:
各位大侠是不是都得了奖金度假去了?怎么没人来啊? 有点孤掌难鸣得意味。

网友AE(2005-06-15):
最近潜心学习高等几何,目的是为了对空间曲面的多轴联合点位控制以及2次求导间断点绝对光滑过渡进行算法可行性的探究,实现至少6轴4维(包括时间)坐标系的动能制衡和曲线链接,最大精度和效率的实现任意结构体的点位加工。如果不考虑加工物件本身的化学变化,只是从质量和体积的角度实现,那么可以认为符合刚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最少控制六个二维面与三维空间面之间的参数变换,再把牛顿第二定律引入6×4维空间集合,规划出时间轴上每个点(us)应有的点位空间分布。希望有专业人士给予指导!多谢

网友AG:
大家好.想请教专家! 数控加工中心加工精度不高.跟哪些因数有关?和速度环/位置环都有关系吗?要如何减少误差?

网友AE:
和系统浮点计算能力以及硬件制造工艺、运动控制模块都可能有关,建议逐个测试,直到确定问题所在,最可能改良的是运动控制模块的参数,操作系统和控制电路或者机床工艺属于不可改良范畴。

网友AE(2005-07-29):
许久没看到人来了 位置环却一直在各个运控模块中起着作用 但真正知道解决问题的人却藏起来不为不知道解决问题的人帮忙 所以很多人用位置环用的不爽又无赖 本人也许久不搞PID了 但心中的疑问驱使我再次来到这里 想与各位知道解决问题的和不知道的人一起解决问题 这个想法我想应该可以接受吧? 位置环在必要的硬件支持下如何在五轴联动中起到作用?

网友AE:
鄙人在进行位置环自动调节时得到一些问题: 1、根据多维几何合成原理,可以知道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上的速度分布不均匀,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别足以让任何人疯掉,同一套PID参数在不同角度时会得到让人丧失理智的结果,在这里什么角度下的最大速度才是标准,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 2、积分何以舍弃,前溃和微分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或者如何起作用,曾经得出很不同的理解。及时纠正错误,认为缩小差距,前勘或其他?个人感觉比列调节很多时候可以改变参数,对于终极精度的取舍让我迷惑,性能面前什么都可以考虑或者不考虑。 3、三环控制是否最好一个人能知道所有?就像代数几何与机械力学,电磁学,是否最好一个人能同时具备足够的能力?因为觉得在建模时,整个系统是完整的,闭环智能控制强调所有因素在任何环境下的影响,所以为了最终的性能是否对控制工程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有否必要发表下你的看法或者意见?

网友AE:
一个人在这里瞎扯了半天 有没有人看过后给点意见啊?

网友AH:
to:DragonShadow 您好!能否為小弟選擇一冊對自控理論講得比較深入透徹的書,我想了解多一點這方面的東西,謝謝!

网友AI:
罗伯特对位置环的解释我认为是正确的。得确,在我所用过的伺服系统中还没有见过那一家的位置环不是P调节的。实际应用不是画画,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D:
罗伯特基本上是对的,我熟悉很多外国高档伺复系统,P, PI 或加前馈是最常用的。最终用户不可能懂现代控制理论的那些深奥东西,商业产品不能放那些让人用的。 对于99%的应用,基本方法就已经够用了。 本人在国外从事伺服近十年,完成高难度的项目也有一打了,还没有遇到这些不够用的。相信高深理论可能可以提高某些系统的控制效果,但那1%的提高可能要花费99%的投入,还不如去做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事。人生苦短啊!

网友AJ:
以前对位置环的设计总是有些问题想不通的,现在有些概念了

网友AK:
to 罗伯特:   强烈支持你,我的伺服驱动器在位置环就是只有p,就是输出的速度量和跟随误差成正比。 但是我有个同事正在做pid的位置环,希望他能成功!!

网友AE:
不好意思一个人瞎扯蛋。单单一个位控是没那么多问题的,主要强调整个加工曲线的把握和实现,在一个完整的运动控制系统中位控只是基础之一,精度和拐角工艺以及空间曲线等等不可能一个位控就能解决,有没CNC设计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AL(2010-06-22):
如果一个电机运行很烫,那位置环系数应该怎么改,速度换系数应该怎么改?综合系数怎么改?速度平滑因数怎么改?

网友AM:
"如果一个电机运行很烫,那位置环系数应该怎么改,速度换系数应该怎么改?综合系数怎么改?速度平滑因数怎么改? "

如果只知道"运行很烫",我也只能建议"往小改"

网友AN:
你们说的太专业了,相当专业

网友AO(2010-10-11):
引用 网友B:
这是谁说的,前面一句还倒没有多大毛病,后面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1.偏差是控制器(或者称校正器)的输入,控制器的输出是控制量,控制量只有为零时,电机才能以恒速运行(无外扰的情况下),通常也就是输入量为常值。这种情况也只有进入稳态后才发生,如果于输入信号非稳定,则永远不可能是恒速。 2.P是导致超调最直接的原因,因为P增大,通频带展宽,动态响应快,超调随之增大。位置环里校正器完全可是任何校正器,只要能保证动态和稳态性能即可,谁说只能是比例校正。比例校正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校正形式。校正器不但可以线性的,还可以是非线性的,比例还只是最简单的线性校正。 3.前馈完全可以不用,如果系统设计的好。前馈是为了加快速度响应而引入的,没有反馈,完全不能使用,对于某些系统,引入前馈不但不能加快速度响应,还导致有静差存在。

学习一下。

网友AP(2010-12-15):
专业知识,学习了!!!

网友AQ(2011-05-03):
是否位置环里不需要速度环.只需外环是位置环,内环是电流环.

网友AM:
对:zhouhuxi 关于

是否位置环里不需要速度环.只需外环是位置环,内环是电流环.

内容的回复:

有这么做的.

网友AR(2011-07-20):
如果谁想学习位置环控制,我手头有轧辊磨床的程序,其中运动控制的位置环全是通过程序来实现,QQ33426782,一起学习

网友AS(2011-10-31):
学习过,很多知识太专业不懂,对我来说位置环就是伺服控制一个毕设的参数,越大电机刚性越大电机待机时锁力越强,定位误差越小。

网友AT(2012-05-16):
引用 网友AB:
to dragonshadow: 想知道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有没有在Windows下开发过实时控制项目,用什么样的实时操作系统?还是在Windows下加venturcom RTX?这方面不应保密吧。现在在Windows下开发,老板不愿出钱。我现在还是用一个评估版的RTX,不敢用它的开发包(怕过期限,程序拒绝工作),只用它的实时服务。 可以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要在windows下 工作 还有RTx 好用否?我也有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还不熟悉 望能指教

怎么做到的“我现在还是用一个评估版的RTX,不敢用它的开发包(怕过期限,程序拒绝工作),只用它的实时服务”,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