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具体解释,谢谢大虾们
一笑而过(刘)

楼主(2004-06-12):
不好意思 我刚刚接触到伺服的知识。请大家指点一下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A:
位置随动系统又称伺服系统,主要解决对象的位置控制问题,根本任务就是实现执行机构对位置指令的准确跟踪,系统的输出量或称被控量一般是负载(或被控对象)的空间位移,当给定量(位置指令)随机变化时,系统的输出量能准确无误的跟踪给定量的变化并能复现给定量。 伺服系统中给定量和控制量一样也是位移或代表位移的电量,即可以是角位移,也可以是位置位移,他们都是空间位置的变化。 不必感激我,千万别以身相许啊!哈哈

网友B:
伺服系统有很多种:电气伺服\液压伺服,从实现功能上分位置伺服\速度伺服\力矩伺服\张力伺服等,位置随动伺服是其中比较高要求的一类,主要是要求在动态过程中保证对设定的紧密跟随. 其实伺服就是"伺候""服务",就是你要怎样,它就怎样,就象我,一切听老婆安排,让我向东,就向东,还要问一下"用什么速度向东?东到哪里?"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释哈 真的很感激,不要怕,我如果感谢得以身相许的话还是要看看对象的,呵呵 !!

网友C:
如果刘是男的,那你也让他以身相许?哈喽发

网友:
噢,不要灌水。

网友D:
毕业的书生,欠扁。

网友A:
我欠扁?只不过让我们的论坛更有生气。我们论坛里的小女子实在太少拉!我们这个行业里也是稀有动物,我们不应该好好照顾吗??

网友:
"复现给定量"????这个过程应该如何解释???谢谢书生!!!MM

网友A:
TO ruyumm:复现给定量就是让输出量和给定量一致,现实中不可能实现,这和编码器的精度有关系.有 人用公式来说明伺服电动机控制.就是:输出量=给定量*精度.伺服系统的特点就是跟随特性,也就是输出量跟随给定量,最终目的达到和给定;量一致.

网友E(2005-09-11):
请问伺服在论坛中属哪一类?谢谢

网友F:
大家好,想问一下何谓矢量变频?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电机拖动的资料,如果有课本,那就最好了,其实,说白了,和数学中的矢量的合成是一样的道理,我也是听一个日本人讲的,听后感觉价值不大,因为你失去应用变频这个功能,根本没有涉及到内部的具体设计,说白了它是为电路算法作基础的,现在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成为标配 这是我个人的粗略理解,希望对你有价值!

网友H:
矢量变频,顾名思义,就是带有矢量的变频器.何谓矢量?有方向有大小才叫矢量,变频器的目的是控制电机的转速,是通过控制改变电压和频率实现的,是在这过程中时时控制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所以一般所谓的矢量变频是指电流矢量.现在市场上也有厂家标称的电压矢量,只要上电,电压就会改变,所以这个电压矢量是无稽之谈!

网友E:
我给个链接,里面的伺服讲得很好很详细: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184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6382 仔细看了。

网友F(2005-11-24):
还是谢谢大家,很感谢你们给出的回答。
有关力士乐的控制方面有谁了解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