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流环图解

楼主(2004-06-12):
可惜不能粘图片,只有说拉! 电流环由电流控制器和逆变器组成,其作用是使电机绕组电流实时、准确地跟踪电流参考信号。在全数字交流伺服系统中,分别对d、q轴电流进行控制。q轴指令电流来自于速度环的输出,d轴指令电流直接给定,或者由弱磁控制器给出。将电机的三相反馈电流进行3/2旋转变换,得到d、q轴的反馈电流,d、q轴的给定电流和反馈电流的差值通过PI控制器,得到给定电压,再由数字式SVPWM算法产生PWM信号。为防止电机起动过程中,产生过大的电流超调,对逆变器造成不利影响,电流控制器也可以采用IP控制器。为了获得电流控制的良好稳态和动态性能,可以应用预测电流控制器,利用绕组实际电流的采样值与参考电流的采样值及电机的电压方程,计算出强迫实际电流跟随参考电流所需的电压,通过PWM控制逆变器,采用积分补偿环节,可以有效地弥补电机参数变化对电压计算结果的影响,其缺点是结构复杂并需要高速微处理器。 是不是太罗嗦,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有哪位大虾简单、形象的说出电流环为和物。

网友A:
我不知到你了解不了解直流电机的电流环,就是电流给定减去电流反馈得到误差,对误差进行PID处理得到控制电流增大或减小的环路. 在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同步伺服电机时,同时有三路这样的回路.此时的电流环可以理解为I上加一点,即复频域的电流.这个闭还同时控制三相电流的正弦波幅值大小,至于他们在正弦波上的相位,通常由位置检测装置确定(如果是自同步控制的话). 对初学者确实比较难理解.至于直轴和交轴控制,现在好的交流伺服通常可以做到COSΦ=1控制,就不必管什么P分量和Q分量了.

网友B:
我对 请你吃饭 的学识着实佩服. 强烈推荐他为论坛总理/秘书长/主席. 是啊, "请"主席: 赶紧修补论坛, 贴个图片总不是什么奢侈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