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妙用

楼主(2004-06-12):
两种不同温度、不同压力的水混合,比如冷、热水的混合用于浴室供水,如果没有专用恒温混水阀的情况下,使用两台型号相同的间接作用式减压阀,一台连接在冷水管道上,另一台连接在热水管道上,而取压信号管各自连接到另一台减压阀的出口处。两台减压阀的出口连接一个手动三通阀,连接后将两个减压阀的压力调节到(冷、热水压力不相同以低压一路为准)比最低压力再低一点(当流量加大时压力会下降),两台减压阀尽量调节的一致(不一致也没关系),如果热水温度没有大的、瞬时的变化,从三通阀的输出温度时比较稳定的,而且不受冷、热水压力各自变化的影响,也不会相互串水。 如果冷热水直接用三通阀混合,绘出现高压水串向低压水的现象,而且输出水温度会随之流量变化而变化,不能稳定。

网友A:
那确实很妙,不过投资比原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