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那一款数字化温度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4-06-12):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在设计一个windows平台的温湿度巡检系统时遇到如下问题: 不清楚选择那个品牌的温度湿度传感器探测头,系统要求如下 适合档案馆或者储藏库的温度湿度测量要求,和上位机使用RS485协议通讯,独立电源 可以设定识别id标识,价钱合理。 再网上查询时发现多数是集成的一体化模块,探测头的互换性能和价格达不到要求,又实在是没什么经验,希望这方面的专家们能给我建议一款合适的产品。

网友A:
又要便宜又好货现在几乎没有 如果你带个仪表的话就可以设地址了 一般温湿度可以直接带地址的很少;除非开始就做好 其实你下面可以挂温湿度探头 上面陪个巡件仪表 也不贵啊

楼主:
我做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机遇windows平台的巡检系统, 现在硬件部分只剩下选择这个探头比较麻烦,其它的硬件只要求 探头具备探测和传输数字化的结果,检测的信号都由相关软件来显示。

网友B:
终于有人问到俺的强项了,真是兴奋啊,呵呵。 数字化、可联网温湿度探头---LTM8901 LTM8901是全新概念的温湿度探头,采用了智能线性化技术,使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发扬长英科技数字化、网络化的特点,实现高精度、高互换性、方便的现场校准/安装,是经济性、方便性和先进性的统一。探头与探头之间可联网,也可以单只使用。使得您的系统更简单,更具兼容性,更易扩展。 1. 传感器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网络化传输,且传输过程中没有损耗; 2. 不需占用设备紧张的串口资源,而是占用设备丰富的I/O口资源; 3. 生产工艺容易量产,产品具有高一致性; 4. 系统扩展容易,且成本很低; 5. 开放式通讯协议,便于后期开发。 技术参数如下: 1. 工作温度范围: -25℃~+65℃ 2. 湿度测量分辨率: 0.5%RH 3. 湿度测量量程: 1%~99%RH 4. 湿度测量误差: ±3%RH 5. 工作电压范围: 4.5~5.5V 6. 温度测量分辨率: 0.0625℃ 7. 温度测量精度: ±0.5℃ 8. 温度测量范围: -25℃~+65℃ 9. 回差: ±2.0%RH(典型值) 10. 年漂移: ±0.5%RH(典型值) 11. 响应时间: 5s(典型值) 12. 功耗: 5V/9.0mA 13. 外型尺寸: 70mm×50mm×25mm 详细资料已发到你的邮箱,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TEL:+86-10-6214 0852--22陈先生,mail:digi@lance-cn.com。 资料详细内容:  ※ 汇编源程序  ※ C源程序  ※ 数字化温湿度一体化探头资料(PDF文件)  ※ 开发套件资料(PDF文件)  ※ 开发套件电路原理图(JPG文件)  ※ 温湿度探头鉴定报告

楼主:
digital 谢谢您的数据,我再参考和导师商量后如果有消息会进一步和您联系

网友B:
to 文潇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如果研究资料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信来电垂询。

网友C:
to digital: 我现在有一研发项目有关湿度测量器件选型,请将你的资料发到我的信箱:HAPPY1969_31@HOTMAIL.COM,多谢.

网友B:
to lqk 资料已发送,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B: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并需要价格

网友D:
to zhang3793641 资料已发送,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E:
瑞士盛世瑞恩传感器公司出品的SHTxx系列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具有极高的集成度。 出厂前做了标定,接上单片机就能用,可以转成所需的任何信号或通讯协议。互换性、重复性好,而且长期稳定性非常不错,不用每年重新做标定。

网友B:
我在看SHTxx系列传感器的资料时发现,在其输出接口上,每发完8位,就会有一个ack位,不知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要将温湿度数据直接发到总线上,多了这一位就会对总线上的数据造成影响了 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好介绍, 另外,有没有PCB 板上安装的,输出-5V到+5V范围内的湿度传感器

网友F:
我建议你这样 传感器---- 采集模块 ----- ---------计算机 (比如牛顿的) 232或者485

网友G:
SHTxx系列传感器的接线好像太多了。。校准算法也挺难用的。。。也没有保护电路,恐怕没办法离单片机太远。。有点麻烦。。。连个电源滤波电路也要自己加,。。。这个东西,可能本来设计就是个器件,真要好用七七八八家起来够麻烦的,又被有意无意的误导为完整产品。。。小心呀!!

网友B:
我晕,怎么又从数字传感器变到了模拟传感器了。数字传感器与模拟传感器相比,不仅由于数字化输出,数据不会在传输过程衰减,而且数字化输出使得多个传感器可以在同一线缆上联网使用,同时传感器还可以实现远端5V供电,大大降低现场施工难度。   长英科技出品数字化温湿度探头LTM8901通讯方式采用设备级总线--ITU总线,除了可以实现多点温湿度联网(由单片机为传感器远端供电,通讯长度可达100m以上)之外,还具备良好的扩展性,可以通过接驳多种类型的ITU设备,从而实现同一总线同时传输多种信号,如单独的温度、压力、流量等等多种数据。开发人员利用单片机中资源最丰富的IO口,就可以完成现场绝大部分的物理量数据采集工作。

网友H:
我觉的shtxx的传感器挺好用的,他输出的是数字量而不是模拟量集成了AD转换和线性标定,很方便。我现在做的温湿度仪,远传温湿度变送器(0~10V,4~20ma),无论从精度上,稳定性上都是一款比较不错的温湿度传感器。 如有技术问题可与0411-82520130-2007与您一起讨论。

网友G:
数字化了远传还要用4~20MA...还不是要一堆外围电路,。。 真的好用。。。为了安全,请注意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2004-07-26):
昆仑工控能提供价格很有优势的带RS232或RS485的温湿度传感器,并提供相关通讯协议

网友:
CHT 系列温湿度变送器是基于已经获得客户广泛认可的HIH3610 热固聚酯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和HEL700 系列PT1000 铂电阻,经过信号放大处理并补偿,为系统集成商、温湿度变送器生产厂家以及相关设备生产商提供的高性价比的OEM 增值产品。并可以提供尺寸为50×78mm 的PCB 或外壳封装形式,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由于采用由霍尼韦尔公司自己生产的传感器,因此CHT 系列温湿度变送器的品质和一致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CHT温湿度变送器符合EMC规范.其中浪涌测试达到1kV,静电测试达到8kV,电快速脉冲群达到2kV,5kHz。独特的风道设计 将PCB上发热元件对传感器件的影响降低到最小。85°C48小时高温老化确保了变送器精度的长期稳定性。10um金属烧结防护网罩为 湿度传感器提供了完善的保护,使其具有不受灰尘、油污和化学气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RH; 精度: ± 3%RH (@25℃, 0~100%RH) 。温度测量范围-20℃~+85℃,精度: ± 0.3℃ (@25℃) 。长期稳定性: ± 1%RH/年 。并提供了 4~20mA 或0~5V信号输出. 。有50X78mm的PCB安装或86X86mm的墙面安装两种形式, 典型应用: 温湿度变送器OEM生产 ,HVAC ,暖通空调 ,电信基站 ,计算机房 ,智能建筑 ,药厂, 博物馆 ,车站 ,机场 RH10B温湿度一体变送器: 。供电12~24VDC 。温度测量范围0℃~+50℃,精度: ± 0.5℃ (@25℃) 。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RH; 精度: ± 3%RH (15~90%RH,@25℃) 。输出 4~20mA或0~5VDC 。安装形式:墙面安装 。体积小巧 应用场合:广泛用于恒温恒湿箱,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商场,图书馆,程控制等 I-1000温湿度变送器(工业级) I-1000系列是rotronic产品中用于工业设备的最受喜爱的产品, 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及更为灵活广泛的产品配置选择, 可以满足各种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业环境.      。供电电压:12~24VDC 。输出形式:4~20mA ,0~1VDC,0~5VDC,0~10VDC 。测量范围: T:最大-50-+150℃ H:0-100%RH 。测量精度:T:±0.3℃ H:±1.5%RH(23℃±2℃ 0%-100%RH) 。储存条件:T:-10-50℃ H:20%-80%RH 。温度补偿:0-100℃ 。输出负载:电压输出大于1KΩ,电流输出小于500Ω 。安装方式:墙面式,管道式,线缆式安装 。长期稳定性:在普通条件下,<1%RH/年;<0.1℃/年 。重复性:0.5%RH,0.1℃   典型应用:温湿度实验箱、楼宇监控、工业送风、汽车、电子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