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 Server的异步读写函数的实现?

楼主(2004-06-12):
好久没来了,最近在做OPC Server,请问服务器端的异步读写函数一般怎么实现? 是不是必须要采用多线程?

网友A: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B:
一般是用多线程.

网友A:
我用多线程了,但再处理连接点时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吧: http://community.csdn.net/Expert/topic/3087/3087952.xml?temp=5.483645E-02